在硬件设计中可以利用IO的钳位功能给进来的电压信号不做分压只限流处理进到单片机么?

楼主(2020-04-09):
    硬件设计中可以利用IO的钳位功能给进来的电压信号不做分压只限流处理进到单片机么?可以用到实际中么,比如24V的信号不做分压只限流进单片机

网友:
    这肯定不行,io口的耐压值是有限的

网友:
    钳位功能是用于保护管脚,基本没有利用内置的二极管实现其他功能的。楼主可以采用三极管,实现IO电平转换...

楼主:
    追问一下,我测过有已经批量的产品他的24V电压信号只用电阻做了限流,没有降压处理直接进单片机,而且产品也很稳定,我现有的知识理解不了

网友:
    可以那么用。串联一个电阻就行。电阻阻值的计算要按最坏情况考虑,不要让钳位电流超过10uA,如果应用上不允许使用那么高的阻值,还可以在I/O口上对单片机电源加个肖特基二极管进行外部钳位,这样电阻的取值就自由多了。但是即使使用外部钳位,也不要让钳位电流超过几个毫安,毕竟这个是对对电源的回灌电流,太大了的话恐怕特殊条件下对单片机的工作有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问一下,我测过有已经批量的产品他的24V电压信号只用电阻做了限流,没有降压处理直接进单片机,而且产品 ...

关键在于电阻选择,限制电流大小,不能超过内部钳位二极管的通流能力、耗散功率。一般都不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