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实用的PCB工艺流程培训教材

楼主(2020-04-09):
    什么叫做PCB
    。印制电路板(PCB-Printed Circuit
Board)亦称印制线路板,简称印制
    板。英文称为PCB。所谓印制电路:
    板是指:在绝缘基板上,有选择地
加工安装孔、连接导线和装配焊接
电子元器件的焊盘,以实现元器件
间的电气连接的组装板。

网友:
    印制电路板(PCB-Printed Circuit Board)亦称印制线路板,简称印制 板。英文称为PCB。所谓印制电路: 板是指:在绝缘基板上,有选择地 加工安装孔、连接导线和装配焊接 电子元器件的焊盘,以实现元器件 间的电气连接的组装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