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三极管

楼主(2020-04-09):
    达林顿三极管是两颗三极管串接组合的。电流放大倍数是两个三级管各别放大倍数的相乘,这个数字往往可以过万。很明显,较之一般开关三级管,达林顿开关三级管的驱动电流甚小,在驱动讯号微弱的地方是较好的选择。4 q9 l5 H# o3 k
    达林顿开关三级管的缺点就是输出压降较一般开关三极管多了一个级数,它是两个三极管输出压降的相加值。由于第一级三极管功率较小,一般输出压降较大,所以造成了达林顿开关三极管是一般开关三级管输出压降3倍左右。使用时要特别注意是否产生高温;另外高放大倍数带来的不良作用就是容易受干扰,在设计线路时也要注意相关的保护措施。

网友:
    不对,达林顿管饱和导通时输出压降并不比单个三极管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