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波峰焊设备说明书

楼主(2020-04-09):
双波峰焊设备说明书

三、安装调试与试车
3.1 机器定位安装
A、 机器放置在指定地点后,要降下脚杯,并对整机机架打水平,使机器 4个角处于水平位置。
B、用水平尺检查运输导轨及锡炉, 使其处于水平位置, 升降运输导轨和锡炉使喷嘴离链爪约 30MM。(注意:如调整角度需增大时,必须先将锡炉调低,以免输送爪顶压而受损。 ) D、机器接电气
配线要求: 3ΦX380V,50HZ(三相五线制 ) ,要求容量不小于 22KVA,设备外壳保护接地,接地电阻≤ 10Ω,接地线不小于 4MM2, 气源不小于 2KG升 CM2。

网友:
看看楼主分享的双波峰焊设备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