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4月8日《电磁兼容实践案例剖析》直播答疑

楼主(2020-04-09):
1. 连接器pin脚怎么定义?
2. 连接器的pin多少gnd比较合适,怎么评估?

回复:这个问题无法给您准确的回复,但可以给您一些参考或者说设计准则。

备注:原则的背后理论是考虑信号回流要求短环路面积小;以及回流阻抗小(多个GND管脚相当于电阻并联或者说类似铜轴电缆环形包围)。具体多少,还得看您的连接器有多少可以提供,以及信号裕量。故没有办法给出具体的还望包涵.

3. 高频情况下,回流路径会在信号路径下方,互感具体怎么作用。能不能具体展开一下?
回复:根据楞次定律:闭合回路在原磁场内产生的磁场阻碍原磁场磁通量发生变化的电流叫做感应电流。即楞次定律:感应电流具有这样的方向,即感应电流的磁场总要阻碍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的变化。楞次定律还可表述为:感应电流的效果总是反抗引起感应电流的原因。

4. 针对GPS产品内置的干扰有什么好对策?
回复:抑制干扰的办法就是采用电磁兼容三要素(对GPS模块屏蔽或者对干扰源屏蔽),甚至采用吸波材料来吸收切断路径。因问题不详细,也只能这样告诉您啦。

5. 电阻为什么能抑制噪声?
回复:根据功率的计算公式P=R*i2 那么噪声电流在流经电阻时会产生功耗转化为热能,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总和是一定的。因此,辐射的能量就少了,相当于噪声能量在电阻上消耗而大家看到辐射出来的能量就小了,而不是抑制了噪声,而是抑制了噪声辐射出来的能量

6. 2mv是怎么来的,可以计算来的吗?
回复:20log2000Uv=20log2+20log103=20*0.3+60=66dbuV
备注:您可以找一下dB的换算公司, EDA365论坛上也有。

7. 只有地能回流吗?无网路平面也可以吗?
8. 信号线一定要参考gnd层吗?
9. 电源平面可以作为回流路径吗?
统一回复:不是!只要可以作为其参考的平面就可以….(可以参考问题3)请记住:信号回流不是一定要回到GND上。如果您设计过DDR的信号布线的话,有些厂家要求DDR信号参考电源平面呢?(来自哪里回到哪里就够了)

10. 跨分割,对EMC的影响?
回复:跨分割,对于EMC影响非常大。可以达到20~30Db(相对于没有跨分割的情况下比较哦)

11. 讲讲开头波长和频率的关系?
回复:(详细的描述,自己查找百度)

12. 环状布线会造成EMI越大吗?
回复:这个问题应该是环路越大,辐射相对也大。但是否会引发EMI电磁干扰问题,这就是需要看起辐射的强度。可以找一些辐射的计算公式来评估。

13. 电源从连接器进来防护的时候,有TVS和电容,哪个优先靠近connector?为什么?(先TVS还是先电容,信号优先过哪个?)
回复:设计准备是先防护后滤波(电容也有耐压要求)

14. 有的产品不分地,直接用一个整地是可以的吗?
回复:您说的这情况存在,存在一定合理。但需要根据具体产品具体来看,而不是说就能够借用。(这样跟您说吧,老家很多人都住别墅,但来到城市的我们未必人人都能够住得起别墅吧)。所以呢,这个需要看芯片承受噪声能力,芯片走线路径长短、以及功耗大小等…..
备注:建议您看看这个帖子,关于数字与模拟的是否一定分割的帖子

15. 磁环,磁珠如何选型?
回复:选择磁环的原则是需要考虑抑制噪声的频率段,以及磁环的材质和大小。这些综合因素起来之后,看磁环对应的插损。

16. 蓝牙的RF干扰喇叭的路径是怎么样的?
回复:这个我真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系统是怎样的。

17. 辐射可以用LC滤除吗?
回复:可以呀,滤波器使用原则是阻抗失配….自己可以找一些资料看一下(LC/Pi/CLC等),需要根据电路阻抗去搭配的。

18. 50M时钟以下可以用磁珠是吗?
回复:能不能使用,看需求。例如:时钟时序要求时钟的边缘是多少?而磁珠加入之后又是多少?同时,提醒为何一定要是用磁珠呢?如果电阻可以达到就使用电阻。磁珠与电阻的区别,建议看看网上找资料看一下。

19. 上沿时间不同为什么衰减不一样?
回复:从下面的图形可以看出,如果边沿不同,衰减曲线如何变化呢? 自己看一下..
这个就需要研究傅里叶变换。(信号的幅频特性)

网友A:
    请问这个视频什么时候有回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视频什么时候有回放?

    视频在电巢APP中看....

网友:
    好,说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