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M3000印刷机重要参数设定解释

楼主(2020-04-09):
MPM3000印刷机重要参数设定解释

MPM 印刷机重要参数设定解释
1.Setup Menu Page one
在 Setup Menu Page one 菜单中有以下几项﹕
Board Parameter
1) x size 表示 PCB 由左至右的宽度
2) y size 表示 PCB 由前至后的宽度
3) thickness size 表示 PCB 板的厚度
Centernest
4) Board stop L 设定 PCB 由左边进入机器时 PCB 的停止位置。
5) Board stop R 设定 PCB 由右边进入机器时 PCB 的停止位置 .
6) Board stop Y 设定 PCB 行进方向之板边为不平整时﹐ PCB 进入机器﹐ vision
system 与 boardstop sensor 前进至前后轨道之间﹐等待 PCB 之 Y 方向的位置
7)
8) Speed 设定 PCB 于轨道上之行进速度
9) Vacuum 设定中央工作台于印刷时﹐真空吸板之开关﹐三种
设定如下﹕

网友:
看看MPM3000印刷机重要参数设定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