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焊膏印刷及其在SMT组装中的作用?

楼主(2020-04-09):
什么是焊膏印刷及其在SMT组装中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网友:
焊膏印刷是指在PCB上的焊盘上印刷焊膏的过程,这样SMC或SMD可以通过焊盘上的左焊膏粘到板上。焊膏印刷是通过模板的应用实现的,模板上有许多开口,焊膏将保留在焊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