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波峰焊炉温测试频率怎么定义?

楼主(2020-04-09):
请问选择性波峰焊炉温测试频率怎么定义,按照IPC标准上要求连续生产状态下,可以每周测试一次,
我不知道其他公司怎么定义SWS炉温测试频率。

网友:
连续生产同一机种一般每周一测,但是如果切换产品时,-定要先测一-次炉温, 对硬件做了较大调整也要测一次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