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焊接经典工艺技术

楼主(2020-04-09):
    回流焊接经典工艺技术

    T1:  (20-100℃)

此温区段的升温速率通常控制在1℃-3℃秒之间,其目的是:
          1.挥发锡膏中的低温溶剂(锡膏调和剂,对焊接不起作用)
      2.让元件缓慢升温,减少大小元器件之间的温差,特别针对大尺寸异型元件,如电源板上常用的陶瓷变压器及LCD 主板上208PIN等大IC,
          3.防止元件的受热冲击,对PCB 变形、元件内裂等有帮助
      4.防止锡膏飞溅,而产生锡珠
    T2:  (100-150℃)
            在此温区段锡膏中的松香溶解,和未完全挥发的溶剂一起使锡膏变成流动状态,并向四周扩散;此段温度需视不同产品的特性而进行调节.如有密脚IC的产品,需将该段的时间缩短,以防止IC连锡;要是炉后出现假焊较多,可将其时间加长一些
    T3:  (150-180℃)
            在此温区段锡膏中的助焊剂对PCB焊盘和元件焊端进行润湿,清除表面氧化层为焊接作准备.此段温度要根据不同产品和锡膏的特性进行调节.如炉后BGA 气泡较多的情况可以将此区的温度和时间调为上线,又如炉后残留较多可将此区温度的时间稍加长,常规无特殊元件者可以取中间值即可.

网友:
    看看楼主分享的回流焊接经典工艺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