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方波变成正弦波?

楼主(2020-04-09):
我想把1KHz的方波变成正弦波,百度了一下用RC低通滤波器,但不知道原理,想知道原理。我用仿真软件仿真并不是正弦波,而是三角波,最后我加了跟随器,变成正弦波,为什么加跟随器可以把三角波变成正弦波?

网友:
    1. 方波的傅里叶级数展开公式为:

    所以方波可以看成是由无穷多个其奇倍频的幅值不同的正弦波组合而成。用RC滤波器,相当于滤掉其高倍频部分,所以只要RC滤波器设计适当,是可以得当正玄波的。

    2. 得到三角波的原因是你设计的RC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小于1KHz。

3. 你的跟随器不知道你是怎么设计的,正常的设计是不会出现得到正弦波的情况。

网友:
    2楼介绍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2020-06-16):
    滤波器阶数不够
    简单RC怎么看都像是三角波

网友:
    方便的话,还请帖个图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