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接电路

楼主(2020-04-09):
兄弟姐妹们,大家有没有用到电源正插反插都能工作的机器?5V 1A的小机器,我考虑用四个二极管做整流桥,但是压降就是会有点儿多。有没有用mos做的,或者有没有这样子的芯片?

网友:
    用点低压差的MOS就行了吧

网友:
    你输入是220V交流电吗?

网友:
    只做过防反接没弄过反接还可以工作的,lz的电源接头不是插孔式的吗?

楼主:
    这样子,其实一想还蛮简单的,
想象其实没有简单的问题,只有简单的回答。

网友:
    图画得不错,很好,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子,其实一想还蛮简单的,
想象其实没有简单的问题,只有简单的回答。

你确定这个电路能工作,实际用过吗?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小,一个0.2-0.3V 估计降低0.5V左右吧https://zhuanlan.zhihu.com/p/78273474  看下这篇文章

    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其实一想还蛮简单的,
    想象其实没有简单的问题,只有简单的回答。

    应该是类似H桥驱动电路吧。不过右上角的MOS管DS接反了吧?
贴一个简单的仿真结果,供大家参考批判。有兴趣和条件的同学也可以搭电路实证一下。

    手抖了

网友:
    与MOS管并联的肖特基为模拟MOS管内部的体二极管功能。在MOS管导通后该二极管即被短路而不再产生压降和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个电路能工作,实际用过吗?

还没试过,真的要用的时候提前测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其实一想还蛮简单的,
想象其实没有简单的问题,只有简单的回答。

这个单电路不行,左上角存在短路可能

网友:
    H桥芯片应该就可以直接用啊,  双刀双掷继电器也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