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如何利用SPI接口外扩SRAM芯片

楼主(2020-04-09):
STM32F1系列属于中低端的32位ARM微控制器,其内核是Cortex-M3。该系列芯片按片内Flash的大小可分为三大类:小容量(16K和32K)、中容量(64K和128K)、大容量(256K、384K和512K)。在实际的产品应用过程中如果出现内置RAM出现不足的情况下,选择外扩RAM是大部分工程师的首选,当然这款mcu是支持外扩内存的,外扩的存储器可选择SDRAM ,FLASH,SRAM芯片等,SDRAM及FLASH的外扩相对来说较为简单,如果想外扩SRAM芯片的话,目前主流的方式是通过并口接口来外扩SRAM芯片的,但是并口SRAM芯片占用了过多的I/O口,对于管脚有限的产品应用设计提出了考虑使用用SPI接口或者QPI接口外扩SOP-8封装的SRAM芯片,可以起到节省管脚的作用,从而实现SRAM芯片的扩展。英尚微电子代理的VTI7064存储器可以实现单线、4线和8线的方式操作SRAM。速度在20MHz~200MHz之间,选择功耗更低的SPI SRAM,更有利在设计产品上做到功耗的减少, 成本上也要比6晶体的SRAM有优势得多,容量一般在 16Mb,32Mb,64Mb。SPI SRAM也因为成本及接口的优点被很多MCU的厂家认可及支持。

楼主:
在实际的产品应用过程中如果出现内置RAM出现不足的情况下,选择外扩RAM是大部分工程师的首选,当然这款mcu是支持外扩内存的,外扩的存储器可选择SDRAM ,FLASH,SRAM芯片等,SDRAM及FLASH的外扩相对来说较为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