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通市电220V,炸电源芯片和NTC热敏电阻整流桥堆击穿,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20-04-09):
开关电源通市电220V,炸电源芯片和NTC热敏电阻整流桥堆击穿,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串个白炽灯再开机慢慢找原因。

网友:
    是不是整流器焊错了,我今天就是焊错方向炸了两片

网友:
    是不是磁饱和了?或者Vds太高,可以挂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