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四个矩阵A、B、C、D,每个矩阵都是1576x4,求四个矩阵所有排列方式及对应的排列后...

楼主(2020-04-09):
有四个矩阵A、B、C、D,每个矩阵都是1576x4,求四个矩阵所有排列方式及对应的排列后的矩阵,如[A,B,C,D]、[A,B,D,C]......非常感谢!

网友:
    perms([A,B,C,D])

    ans =
[ D, C, B, A]
[ D, C, A, B]
[ D, B, C, A]
    [ D, B, A, C]
[ D, A, C, B]
[ D, A, B, C]
    [ C, D, B, A]
[ C, D, A, B]
[ C, B, D, A]
    [ C, B, A, D]
    [ C, A, D, B]
    [ C, A, B, D]
[ B, D, C, A]
    [ B, D, A, C]
[ B, C, D, A]
    [ B, C, A, D]
    [ B, A, D, C]
[ B, A, C, D]
[ A, D, C, B]
[ A, D, B, C]
[ A, C, D, B]
    [ A, C, B, D]
    [ A, B, D, C]
[ A, B, C,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