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6.1 导出BOM错误,求解决方法

楼主(2020-04-09):
我新装的系统,AD16.1是完整安装包安装的,以前安装没有问题,这个版本我用很久了。

这次安装的系统是Windows 10 Enterprise LTSC 2019 (x64)

OFFICE这次装的和以往完整版不一样,装的是2016精简版,以前装的是2013完整版(嫌麻烦)
现在问题是导出BOM出现错误,无法导出EXCEL表格和PDF的BOM,其他CSV,TXT,HTML,XML的格式均可以。

无论是从PCB导出还是从SCH导出都一样,然后图纸和PCB保存为PDF的时候也会有同样问题,但是我PCB导DXF这种就正常

网上找过类似问题,结局方案有以下几个:
1、重装AD
2、重装完整版OFFICE,不能是精简版
3、用管理员模式运行AD

第三个我试过不行,第一个我觉得可能性很低,第二个我还没尝试,怕麻烦,所以问下各位大神有没有遇见过或者听说过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A:
我导的时候没导出来,我就是用了第三个方法,之后就好了

网友B:
    The file may be in use.  你不看错误信息的吗,文件名改一下或者把同名的先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导的时候没导出来,我就是用了第三个方法,之后就好了

你没导出来具体是什么错误呢,和我的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e file may be in use.  你不看错误信息的吗,文件名改一下或者把同名的先删除了

    额.........是这么简单就好咯,一个空目录下哪来同名文件,正常操作,同名文件都会问是否覆盖原文件的。所以很明显不是文件名字的问题。

楼主:
    没有兄弟遇到过或者听说过吗

网友(2021-04-26):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