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一种高精度天线伺服系统

楼主(2020-04-10):
摘要: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51单片机控制的高精度微波辐射计天线伺服系统,详细分析了其测角原理、定位精度、步进电机
控制原理和RS485接口的原理。实验结果表明,该系统运行平稳,响应迅速,定位精度高。
关键词:天线伺服系统; 51单片机; RS485接口
1引言
微波辐射计是利用微波对大气、地面物体和海洋目标进行
遥感的一种设备,是一种高灵敏度的低噪声宽带微波接收机。.
它凭借辐射计的接收天线接收目标的微波辐射能量,以获得遥
感目标的特性。因此,其天线的好坏对整个微波辐射计的性能
和用途影响极大。辐射计天线系统放在-一个高精度的二二维转台
上,并根据微波辐射计测控计算机的控制指令,将天线指向所
需方向。
该微波辐射计要求天线伺服系统的位置分辨率不低于3
分,指向精度不低于0.1度,旋转速度分高、中、低3档,能实时
传送和显示天线的实际位置,为达到这些要求,本系统用闭环
控制技术构成全数字高精度天线伺服系统。该伺服系统具有结
构小巧、重量轻、功耗低等特点。实际运行结果表明,系统运行
平稳,响应迅速,精度很高。
2伺服系统的总体结构和工作原理
2.1总体结构
本系统采用方位和俯仰双轴结构,以方位转台为底座,上
面安装俯仰转台,控制天线反射板的转动,以获得天线对不同
角度的目标信息采集。方位转台可在0- -360 度之间运转,方位
转台上安装有2个限位光电开关,-个在0度,另-一个在360
度,用来校正角度和防止方位轴连续旋转引起绞线;俯仰转台
可在0-90度之间旋转,俯仰转台上安装有2个限位开关,用来
校正角度信息和防止俯仰轴连续旋转引起天线反射面机械挤
压变形。这样设计可以实现在运转范围内的任意空间位置的伺
服定位。
微波辐射计测控计算机与伺服系统之间通过RS- 485接口
进行信息交换。伺服系统采用一块AT89C51单片机作为主控
芯片;一块AT89C2051单片机作为执行芯片,用于产生步进脉
冲和转向脉冲;采用恒频脉宽调制细分式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混

合式步进电机作为执行元件,以金属码盘和CK405光电开关进
行实时位置检测,步进电机停止时的俯仰和方位角度信息存储
于I2C芯片AT24C01A中。
2.2工作原理
微波辐射计测控计算机通过RS- -485接口向伺服系统发送
控制指令,伺服系统中的AT89C51 接收到指令后参照
AT24C01A中存储的角度信息,得出步进电机的旋转方向,然后
向AT89C2051单片机发送动作指令, AT89C2051单片机根据接
收到的指令发出步进脉冲和转向脉冲按--定的加速度进行加
速或减速控制步进电机的运转。天线转过的角度位置利用
GK405光电开关的光线被旋转的金属码盘遮挡产生的脉冲信
号进行实时检测,实现角度位置的反馈测量。伺服系统发送转
台位置信息和系统自检状态信息给测控计算机。
2.3测角原理及精度分析
金属码盘安装在步进电机的轴上,电机旋转带动码盘在光
电开关的开槽中转动,码盘边沿均匀地开有一些缺口,对光电
管发射的光线有切割作用,在接收管.上由于光线的通断就会输
出一个电压脉冲,一个缺口对应于-一个电压脉冲。
码盘安装的位置到天线轴的减速比是已知的。本伺服系统
中减速比为80:1 ,伺服系统天线位置分辨率设计为3' ,即光电
管每产生-一个电压脉冲,就意昧着天线转过了一个3'的角度,
设天线旋转3' 时码盘所旋转的角度为φ,则:
φ=3'x80= 240 =4°
那么,码盘上的缺口数n应为:
n= 360*149 =90(个)
即码盘上每隔4°均匀地分布着90个缺口,码盘在光电管
的开槽中连续旋转,光电管就会输出一-系列的电压脉冲,每个
电压脉冲就表示天线转过了一个3'的角度,单片机通过检测这
些脉冲,并对其进行计数,经过换算就可以确定出天线的实际
位置。

附件下载:

网友:
微波辐射计测控计算机与伺服系统之间通过RS- 485接口进行信息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