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一种基于单片机的智能多用表的设计

楼主(2020-04-10):
摘要:本文介绍一种由80C31单片机为核心,根据被测试值自动换档和自
动选定测量量程的具有语音提示功能的多用表的设计,并给出该系统硬件电
路及软件主要流程图。
关键词:单片机;多用表;语音功能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A
1前言
常用的数字式多用表,在进行电压、电流、电阻测试时,首先
要根据被测试值的类型进行换挡,然后根据被测试值的范围选择量
程。这不仅在工程实践中常常带来不便,而且还会因为所选择的测
试量程的不恰当,直接影响测试的精度。下面介绍- -种利用单片机
技术与语音技术相结合设计的,能够根据被测试值的类型自动换挡
和自动选定测量量程的智能型多用表的设计。
2自 动测试原理
该自动测试仪原理图如图1所示。首先通过电压、电流、电阻
类型的自动识别,测试仪自动选定测试挡位(电压挡、电流挡、电
阻挡),然后,根据选定的测试挡和被测试值的大小,自动切换测
试量程,最后根据测试结果进行语音报数和数字显示。

3类型自动识别原理
通常在使用多用表时,是根据被测试值的类型和范围手动选择
相应挡位和量程再进行测试。要将这仪测试过程自动进行,即让仪
器自动进行换挡和选择量程,首先涉及到测试仪如何对电压、电
流、电阻的自动识别和切换问题。
3.1交流电压与直流电压
交流电压与直流电压自动识别原理如下。将电压自动测试放大
电路中的比较器LM311接成过零比较器形式,LM311 的输出引脚
7接到8031单片机外部中断引脚INT0端,利用单片机8031的外.
部中断判断交直流电压。因为在开机或进行直流电压测试时,
LM311的引脚7输出高电平。若进行交流电压的测试,这时在比较
器LM311的输入端有负信号出现,LM311的第7脚将输出低电
平,即得到一个从高到低的跳变信号。利用此负跳变信号,向8031
单片机申请中断。8031 单片机利用延时等待中断的方法,根据外
部是否有中断产生,可判断是交流电压,还是直流电压。
具体实现方法是,在每次测试前8031单片机开中断,然后将
内部寄存器R0置为0。若为直流电压测试,在等待期间( 1秒
种)将无中断请求,R0 仍为0。若为交流电压测试,在等待期间
( 1秒种)将有中断请求,每产生1次中断,中断服务程序将RO
自动加1。8031 单片机可在等待中断请求时间结束后,根据R0的
数值.判断被测试电压是交流电压,还是直流电压。软件流程如图
2所示。
交流电流与直流电流的自动识别过程与交流电压与直流电压的
自动识别过程类似。
3.2电压与电阻
在测试过程中,单片机首先将测试端置于电压挡。若测得的电

附件下载:

网友:
通常在使用多用表时,是根据被测试值的类型和范围手动选择相应挡位和量程再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