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电容掉电电压反弹的问题

楼主(2020-04-10):
    各位朋友:当系统关机时,也就是DCDC关闭的时候,法拉电容的电3.3V开始缓慢掉电,检测到3.3V掉电过程中有电压反弹的现象。请问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

网友A:
    电容电压涨起来了,说明又充电了

网友B:
    并个大电阻,快速上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个大电阻,快速上下电

    并了个10欧姆的电阻,还是一样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电压涨起来了,说明又充电了

DCDC的输入电压已经关闭了

网友:
    系统复位反向回充了吧

网友:
從敘述及波形來看,一個合理的推測如下︰

    • DC/DC 關閉後系統持續消耗電流,直到電平降至復位臨界值Reset Threshold),復位芯Reset IC)發出復位訊號Reset Signal)鎖住系統。
    • 系統被復位訊號Reset Signal)鎖住後,因為低負Low Load)耗電減低,電平又上升回去。
    • 當電平又高於復位臨界值Reset Threshold)之後,系統被重啟Reboot)於是又再度耗電,電平又開始下降。
    • ……

如此周而復始運作,直到電容中儲存的電荷被耗盡。所以過程中,你會看到好幾次的復位訊號Reset Signal)。

网友C:
從現象來看,應該是一個低功耗系統,類似 IoT 或 Low Power MCU 這類的應用。

    解決方法很多,幾個較直覺的做法如下。
    • 嘗試減低電容的容值,但要看是否仍能符合設計需求。
    • 選擇復位臨界值Reset Threshold)更低的芯片,消耗掉更多電容中的電荷。系統關閉後,電平就沒辦法上升那麼多了。但這要看,會不會對原來的系統設計造成影響?
    • 增加一個自動放電Auto Discharge)電路,關電後就進行放電Discharge)。有現成的集成芯片可選,也有參考電路設計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現象來看,應該是一個低功耗系統,類似 IoT 或 Low Power MCU 這類的應用。

    解決方法很多,幾個較直覺 ...

    谢谢大佬的分析指点:
1.嘗試減低電容的容值不符合设计要求,设计要求是断电后系统还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
2.選擇復位臨界值Reset Threshold)更低的芯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系统工作电压2.9V,选择更低复位临界值的复位IC会影响系统。
3.按照着自動放電Auto Discharge)電路的思路解决,是有效果的。

网友:
    爛公司有個索尼Sony)的計畫,在電源和超級電容SuperCap)間,放一顆帶限流Current Limit)及自放電Auto Discharge)的負載開關Load Switch)。

    電容導通瞬間是短路到地,帶限流Current Limit)防止電源芯片因電流過大無法啟動。再則負載開關Load Switch)關閉後,可以把電容中的電荷洩放掉。

    踢哀TITPS2553呆兒子DIODESAP2553 兼容,供貨上也有保障,給樓主參考。

网友:
    过来人告诉你 超级电容一般需要稳压的

    掉進坑裏的人告訴你,那叫 Cell Balance。>_<!!!

网友:
    怀疑是复位ic导致的曲线,当3.3电压下降到复位电平,系统复位导致负载突降,引起电压升高;

网友:
    选带迟滞比较的复位IC比较合适。把复位电平调低也还可能会有这个问题的,如果你的IC在比较低的电压都能工作的话。

网友D(2024-12-02):
    你好,能分享一下电路吗,我也碰到了类似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能分享一下电路吗,我也碰到了类似问题

现在很多专门针对 超级电容做后备电源的DCDC了.比如ADI 的https://www.analog.com/cn/parametricsearch/11413#/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很多专门针对 超级电容做后备电源的DCDC了.比如ADI 的https://www.analog.com/cn/parametricsearch/1 ...

这种解决方案BOOM成本有点高

网友:
MOS管隔离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现在很多专门针对 超级电容做后备电源的DCDC了.比如ADI 的https://www.analog.com/cn/parametricsearch/1 ...

按这个思路搭了个电路,有个问题就是系统电压降到2.93V附近,系统会反复启动,监控芯片用的是2.93V,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爛公司有個索尼(Sony)的計畫,在電源和超級電容(SuperCap)間,放一顆帶限流(Current Limit)及自放電 ...

你好,”索尼(Sony)的計畫" 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这个思路搭了个电路,有个问题就是系统电压降到2.93V附近,系统会反复启动,监控芯片用的是2.93V,如何 ...

你一定要自己搭建,就是这种补救思路。
这种加速放电电路没有 典型 电路,你要自己去反复试验 搭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索尼(Sony)的計畫" 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今天才看到這帖!

已經是前兩家爛公司的計畫了,這幾天一直找不到備份光碟。

其實電路沒什麼奇特之處,就是在法拉電容前,放了一顆帶自放電Self-Discharge)功能的負載開關Load Switch),前面有上傳規格書。

网友:
复位引脚加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才看到這帖!

负载开关的控制是通过单片机完成的吗,备份完成直接放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负载开关的控制是通过单片机完成的吗,备份完成直接放电吗

當時的應用是大尺寸電子紙ePaper),更新畫面時瞬間耗電流很大、電平會掉。法拉電容用來補償壓降Voltage Drop),否則電池電量較低時,會造成系統重ˋ啟System Reset)。

系統關機時若不把法拉電容的電放掉,短時間內再度開機,電子紙ePaper)屏幕會因為沒有供電順序Power On Sequence)而無法動作。

    負載開關Load Switch)的 Enable 管腳由單片機MCU)控制,系統關電時下拉、順便啟動自放電Self-Discharge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當時的應用是大尺寸電子紙(ePaper),更新畫面時瞬間耗電流很大、電平會掉。法拉電容用來補償壓降(Volt ...

    谢谢,按这个思路继续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