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电源管理器件和电源IC使处理器芯片获益

楼主(2020-04-10):
    外部电源管理器件和电源IC使处理器芯片获益

    【导读】本文介绍了这些方法的概念,以及我们如何运用它们实现节能的目的,同时还讨论了帮助处理器芯片获益的一些外部电源管理器件和电源 IC。

    多媒体处理器通常是便携式电子设备中功耗最高的器件。降低 CPU 功耗要求的常见方法是降低时钟频率或工作电压,但是一般而言这样做会使系统性能降低。另一方面,芯片设计人员还提出了各种片上方法来降低功耗,并且不会对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有源电源管理

片上电源管理技术主要适用于两类应用:管理有源系统功耗和管理待机功耗。

    有源电源管理分为三个部分:动态电压与频率缩放 (DVFS);自适应电压缩放 (AVS);以及动态电源转换 (DPS)。另一方面,静态功耗管理包括在需要进行更多处理以前将空闲系统维持在一种低功耗状态。这种电源管理使用所谓的静态漏电管理 (SLM),其通常利用从待机到关机的数种低功耗模式。

    让我们来看一下有源模式。利用 DVFS,根据应用所要求的不同性能,时钟频率和电压在软件中得到了降低。例如,一款包括了先进 RISC 机器 (ARM) 和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的应用处理器,即使 ARM 组件可以运行在高达 600 MHz 的时钟频率下,但却并非总是需要所有这些计算能力。一般而言,软件会选择数个预定义处理器工作性能点 (OPP),其包括确保处理器能够运行在满足系统处理要求的最低频率下的电压。在对满足不同应用要求的功耗进行优化的过程中,为了获得更大的灵活性,人们为处理器中的互连和外设预定义了一个单独的器件内核 OPP 集。

    与给定的 OPP 相对应,软件向外部稳压器发出控制信号来设置最低电压。例如,DVFS 适用于两个电压源 VDD1(为 DSP 和 ARM 处理器供电)和 VDD2(为子系统和外设之间的互连供电),同时这些电源轨提供芯片所需的大部分电量(一般约为全部所需电量的 75% 到 80%)。通过将 DSP 处理器转入一个 ARM 可以高达 125MHz 时钟频率运行的低工作性能点完成对 MP3 解码的同时,还可以有许多剩余电力用于完成其他任务。为了获得具有理想功耗的这种功能性,我们可以把 VDD1 降至 0.95V,而非保证 600 MHz 运行的 1.35V 最高电压。

    第二种有源电源管理技术即自适应电压缩放 (AVS) 基于芯片制造和器件工作寿命期间出现的各种变化。这种技术是相对于 DVFS 的,DVFS 中所有处理器均具有相同的预编程 OPP。正如人们认为的那样,在大多数现有制造工艺中规定频率要求的芯片性能符合一种充分定义的电源分配。相比许多“冷”器件,一些器件(即“热”器件)可以在较低的电压下达到规定频率。此时,AVS 便可以发挥作用了—处理器检测其自有性能水平,并相应地调节各电压源。专用片上 AVS 硬件可实施一个反馈环路,其并不要求处理器介入,从而动态地优化电压电平来应对处理结果、温度和硅芯片性能降低中的变化(请参见图 1)。

图 1:特定处理器的典型性能分布情况

    图 1 显示了特定处理器的典型性能分布情况。其中,“冷”器件要求 0.94V 电压以实现 125 MHz 的运行,而“热”器件则只需要 0.83 V 就可实现相同频率的运行。自适应电压缩放 (AVS) 使用一个可相应调节电源电压的反馈环路,这样单个器件便可以完成特定处理任务所需的频率运行了。

    运行中,软件为每一个 OPP 安排 AVS 硬件,同时控制算法通过一条 I2C 总线向外部稳压器发送命令,逐步递增降低相应稳压器的输出,直到该处理器刚好超出目标频率要求为止。
例如,开发人员可以在一个适合于所有情况的电压下并以 0.95V 的 125 MHz 频率为目标开始进行设计(上面图 1 所示的 V1)。但是,如果一个使用 AVS 的“热”器件被插入该系统,那么该片上反馈机制就会自动地将电压降至 ARM,即 0.85V 或更低(上面图 1 所示的 V2)。

    前两种有源电源管理方法可获得理想速度下运行器件局部所需的最低工作电压。相比之下,第三种方法动态电源转换 (DPS) 可确定器件何时完成其当前计算任务,如果当前并不需要,则将器件切换到低功耗状态(请参见图 2)。例如,在等待 DMA 传输完成时,处理器进入低功耗状态。唤醒时,处理器可以在数微秒时间内迅速返回到正常状态。

    图2:动态电源转换

    无源电源管理

    DPS 只能将多媒体片上系统 (SoC) 的某一部分切换至低功耗状态,而在许多情况下将整个器件都切换至低功耗状态是颇具现实意义的(无论是无应用程序运行时自动切换,还是根据用户要求切换)。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可以运用了静态漏电管理 (SLM),其被用于启动待机或关机模式。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在待机模式下该器件可维持内部存储器和逻辑电路的状态,而在关机模式下所有系统状态均被存入外部存储器中。利用 SLM 后,唤醒时间比冷启动要短得多,因为程序已经被加载到外部存储器,并且用户不必等待整个操作系统 (OS) 重新启动。媒体播放器可能会是运用 SLM 的一个例子:在没有处理任务也没有用户输入的状态下持续 10 秒钟后,媒体播放器便关闭显示器,并进入待机或关机模式。

    例如,具有 ARM Cortex-A8 内核的 TI OMAP35x 单芯片处理器器件便可实施关机模式—器件可自动唤醒的一种最低功耗模式。除唤醒域外,所有功耗域均处于关闭状态。这样,仅在唤醒域中有一定的功耗,并且所消耗电量来自于 I/O 漏电流。系统时钟被关闭的情况下,唤醒域以 32 kHz 独立运行。OMAP35x 还会自动将信号发送给外部稳压器,随后稳压器在这种深度睡眠状态下被关闭。处理器中的存储器或逻辑电路并未被维持。在进入关机模式之前,系统状态被存入外部存储器中;一次唤醒后复位以后,微处理器单元 (MPU) 跳至用户定义功能,SDRAM 控制器配置从暂时存储器中得到恢复。

    通用技术

将前面所述电源管理技术结合起来使用,我们便能以一种最佳的方法来处理各种运行情况。当便携式多媒体播放器的系统活动级别较高时,例如:观看高分辨率视频等,则可以在 VDD1 上设置过度驱动 OPP;对于要求中等水平功耗的网页浏览而言,此时可为 VDD1 和 VDD2 设置正常的 OPP;听音乐的功耗要求相对较低,可为 VDD1 和 VDD2 设置最低的 OPP。所有这些例子中,都可以激活 AVS 来降低“热”器件和“冷”器件之间的功耗差异。最后,如果用户保持媒体播放器开启闲置数小时或几天时间,则可以使用 SLM 来自动地将该设备转入关机模式。

    为了更好地理解运用这些特性所带来的节能效果,请看下列几种情况。除特别注明外,下列例子均未使用 TI 的 AVS/SmartReflex 技术。在这些描述中,IVA 是指影像、视频以及音频加速器或子系统。

    第 1 种情况:关机模式—0. 590 mW。这是一种最低功耗模式,TI 的 OMAP 3 可从该模式中自动唤醒。在这种模式下,整个器件(唤醒域除外)均处于关闭状态,唤醒域以低于 32 kHz 的频率运行。闲置稳压器被关闭(VDD1 = VDD2 = 0),SDRAM 自刷新,并且在唤醒时特定启动顺序会恢复 SDRAM 控制器和系统状态。

    第 2 种情况:待机模式—7 mW。这种器件状态下,唤醒域处于运行状态,而其他所有非唤醒功耗域则处于低功耗维持状态(VDD1 = VDD2 = 0.9V)。所有逻辑电路和存储器得以维持。AVS 处于关闭状态。

    第 3 种情况:音频解码—22 mW(不包括 DPLL 和 IO 功耗)。尽管 ARM 以 125 MHz 运行,但是在其进入睡眠模式后 ARM 仅允许 DMA 从多媒体卡读取输入数据。IVA 对 MP3 帧(44.1 kHz、128k bps 立体声)进行解码,并将解码后的数据发送至位于 SDRAM 中的缓冲器。一个片上多通道缓存串行端口将数据发送给音频编解码器进行回放。至于系统配置,DSP 以 90 MHz 运行,并且在无需为处理提供循环 (cycle) 时转入低功耗状态以达到节能的目的。此时,VDD1 = 0.9V,而 VDD2 = 1V。

    第 4 种情况:音频/视频编码—540 mW(不包括 DPLL 和 IO 功耗)。在这种情况下,采集音频并对其进行编码(48 kHz 的 AACe+,32k bps 立体声),采集视频并对其进行编码(20 帧/秒的 H.264 VGA 分辨率,2.4 Mbsp),并且对二者进行了存储。与此同时,视频被显示出来。这种配置中,ARM 以 500 MHz 运行,DSP 以 360 MHz 运行,VDD1 = 1.2V,而 VDD2=1.15V。一个片上摄像头子系统也会对来自外部传感器的视频输入进行采集,多通道缓存串行端口对音频 PCM 输入进行采集,IVA 对视频和音频进行编码,编码后的数据被存储至多媒体卡中,而显示子系统则对视频进行旋转处理,并将其发送至 LCD 和 TV 输出接口。

图 3:高级稳压器芯片整合了多个单独开关稳压器和低压降线性稳压器

    图 3 高级稳压器芯片整合了多个单独开关稳压器和低压降线性稳压器,可满足 OMAP35x 处理器处理各种电压域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