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文件系统的目录结构

楼主(2020-04-10):
  • /bin 基础系统所需要的那些命令位于此目录,也是最小系统所需要的命令;比如 ls、cp、mkdir等命令;功能和/usr/bin类似,这个目录中的文件都是可执行的,普通用户都可以使用的命令。做为基础系统所需要的最基础的命令就是放在这里。
  • /boot Linux的内核及引导系统程序所需要的文件,比如 vmlinuz initrd.img 文件都位于这个目录中。在一般情况下,GRUB或LILO系统引导管理器也位于这个目录;
  • /dev 设备文件存储目录,比如声卡、磁盘... ...
  • /etc 系统配置文件的所在地,一些服务器的配置文件也在这里;比如用户帐号及密码配置文件;
  • /home 普通用户家目录默认存放目录;
  • /lib 库文件存放目录
  • /lost+found 在ext2或ext3文件系统中,当系统意外崩溃或机器意外关机,而产生一些文件碎片放在这里。当系统启动的过程中fsck工具会检查这里,并修复已经损坏的文件系统。 有时系统发生问题,有很多的文件被移到这个目录中,可能会用手工的方式来修复,或移到文件到原来的位置上。
  • /media 即插即用型存储设备的挂载点自动在这个目录下创建,比如USB盘系统自动挂载后,会在这个目录下产生一个目录 ;CDROM/DVD自动挂载后,也会在这个目录中创建一个目录,类似cdrom 的目录。这个只有在最新的发行套件上才有,比如Fedora Core 4.0 5.0 等。可以参看/etc/fstab的定义;
  • /misc
  • /mnt 这个目录一般是用于存放挂载储存设备的挂载目录的,比如有cdrom 等目录。可以参看/etc/fstab的定义。有时我们可以把让系统开机自动挂载文件系统,把挂载点放在这里也是可以的。主要看/etc/fstab中怎么定义了;比如光驱可以挂载到/mnt/cdrom 。
  • /opt 表示的是可选择的意思,有些软件包也会被安装在这里,也就是自定义软件包,比如在Fedora Core 5.0中,OpenOffice就是安装在这里。有些我们自己编译的软件包,就可以安装在这个目录中;通过源码包安装的软件,可以通过 ./configure --prefix=/opt/目录 。
  • /proc 操作系统运行时,进程(正在运行中的程序)信息及内核信息(比如cpu、硬盘分区、内存信息等)存放在这里。/proc目录伪装的文件系统proc的挂载目录,proc并不是真正的文件系统,它的定义可以参见 /etc/fstab 。
  • /root Linux超级权限用户root的家目录;
  • /sbin 大多是涉及系统管理的命令的存放,是超级权限用户root的可执行命令存放地,普通用户无权限执行这个目录下的命令,这个目录和/usr/sbin;/usr/X11R6/sbin或/usr/local/sbin目录是相似的; 我们记住就行了,凡是目录sbin中包含的都是root权限才能执行的。
  • /tmp 临时文件目录,有时用户运行程序的时候,会产生临时文件。/tmp就用来存放临时文件的。/var/tmp目录和这个目录相似。
  • /usr 这个是系统存放程序的目录,比如命令、帮助文件等。这个目录下有很多的文件和目录。当我们安装一个Linux发行版官方提供的软件包时,大多安装在这里。如果有涉及服务器配置文件的,会把配置文件安装在/etc目录中。/usr目录下包括涉及字体目录/usr/share/fonts ,帮助目录 /usr/share/man或/usr/share/doc,普通用户可执行文件目录/usr/bin 或/usr/local/bin 或/usr/X11R6/bin ,超级权限用户root的可执行命令存放目录,比如 /usr/sbin 或/usr/X11R6/sbin 或/usr/local/sbin 等;还有程序的头文件存放目录/usr/include。
  • /var 这个目录的内容是经常变动的,看名字就知道,我们可以理解为vary的缩写,/var下有/var/log 这是用来存放系统日志的目录。/var/www目录是定义Apache服务器站点存放目录;/var/lib 用来存放一些库文件,比如MySQL的,以及MySQL数据库的的存放地;

我们再补充一下一些比较重要的目录的用途;
  • /etc/init.d 这个目录是用来存放系统或服务器以System V模式启动的脚本,这在以System V模式启动或初始化的系统中常见。比如Fedora/RedHat;
  • /etc/xinit.d 如果服务器是通过xinetd模式运行的,它的脚本要放在这个目录下。有些系统没有这个目录, 比如Slackware,有些老的版本也没有。在Rehat/Fedora中比较新的版本中存在。
  • /etc/rc.d 这是Slackware发行版有的一个目录,是BSD方式启动脚本的存放地;比如定义网卡,服务器开启脚本等。
  • /etc/X11 是X-Windows相关的配置文件存放地;
    比如下面的例子:
    [root@localhost ~]# /etc/init.d/sshd start   注:启动sshd服务器
    [root@localhost ~]# /etc/init.d/sshd stop 注:停止sshd服务器
    启动 sshd:                                                [确定]
    这就是典型的sshd 服务器 System V模式启动脚本,通过这运行这个脚本可以启动sshd服务器了。
  • /usr/bin 这个目录是可执行程序的目录,普通用户就有权限执行; 当我们从系统自带的软件包安装一个程序时,他的可执行文件大多会放在这个目录。比如安装gaim软件包时。相似的目录是/usr/local/bin; 有时/usr/bin中的文件是/usr/local/bin的链接文件;
  • /usr/sbin 这个目录也是可执行程序的目录,但大多存放涉及系统管理的命令。只有root权限才能执行;相似目录是/sbin 或/usr/local/sbin或/usr/X11R6/sbin等;
  • /usr/local 这个目录一般是用来存放用户自编译安装软件的存放目录;一般是通过源码包安装的软件,如果没有特别指定安装目录的话,一般是安装在这个目录中。这个目录下面有子目录。自己看看吧。
  • /usr/lib 和/lib 目录相似,是库文件的存储目录;
  • /usr/share 系统共用的东西存放地,比如 /usr/share/fonts 是字体目录,是用户都共用的吧。
  • /usr/share/doc和/usr/share/man帮助文件,也是共用的吧;
  • /usr/src 是内核源码存放的目录,比如下面有内核源码目录,比如 linux 、linux-2.xxx.xx 目录等。有的系统也会把源码软件包安装在这里。比如Fedora/Redhat,当我们安装file.src.rpm的时候,这些软件包会安装在/usr/src/redhat相应的目录中。另外Fedhat 4.0 5.0,他的内核源码包的目录位于/usr/src/kernels目录下的某个目录中(只有安装后才会生成相应目录);
  • /var/adm 比如软件包安装信息、日志、管理信息等,在Slackware操作系统中是有这个目录的。在Fedora中好象没有;自己看看吧。
  • /var/log 系统日志存放,分析日志要看这个目录的东西;
  • /var/spool 打印机、邮件、代理服务器等假脱机目录;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