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进行手工布线的时候发现AD10卡的要命,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2020-04-10):
最近在进行手工布线的时候发现AD10卡的要命,有时候布一根线,

    从点击第一下到点第二下中间足足有30秒之久,或是更为严重。

    在进行补泪滴的时候系统运行到80%的时候索性就永久的暂停了,

    只能从任务管理器将其关闭再重新打开,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遇到这种问题的木有,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可能是你的文件比较大,所含网络、元件或铺铜比较多,可尝试关闭在线检查,即preference里的online DRC。

网友:
这个涉及很多吧,电脑硬件,文件大小,电脑有没有开其他大程序之类的

网友:
    把动态铜皮更新关了,把drc在线检查关了,也可能是你电脑配置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