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怎么不显示坐标轴的刻度值?

楼主(2020-04-10):
Matlab中怎么不显示坐标轴的刻度值?

网友:
是不是你的刻度值选大了啊。图的界面上inset->axes,然后右击图,选属性,出现属性的对话框,在scale中有个lable,你把auto选中,然后把其中的数据删掉,x,y轴都删掉,这样出来的结果就是应该你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