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示波器测量DDR3信号时应该注意什么?如何处理探头的负载效应?

楼主(2020-04-10):
    一、
    之前一直在做一些单片机板子,所涉及的接口,像SPI、UART,速率多在50Mhz以内,之前开发时候,是直接用无源探头和350MHZ示波器,通过接地环测试,可以很好反映信号本来的面貌。如今打算进一步往前发展,做SOC、MPU的硬件开发,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DDR内存,并且在PCB设计中有阻抗要求、等长要求;
    假如我想直接测试目标板子上的DDR内存信号(非间接),DDR时钟和数据,或者数据和数据,两两之间的时序关系,以及波形质量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这么高的速率,探头的负载效应应该影响很严重吧?    可以照抄之前的方法,换一个高带宽示波器,还是无源探头,就近找接地点,然后用接地环测试?
    现在行业内,一般采用什么样的测量方案?

这个问题疑惑了很久,望各位慷慨赐教。

二、
通过电巢课堂,毛忠宇老师的"常见Topology介绍与仿真",的学习。
给我启发,想到这么一些思路:
①像DDR3的时钟信号的波形、地址信号、数据信号,当只有一片DDR3内存时,可以在终端电阻的地方,先摘掉终端电阻,然后再通过50Ω同轴电缆接示波器;(这里有一个问题,同轴电缆怎么接到板子上,直接焊上去?)
    有一些内存是内部端接,那好像就用不了这个办法

②像测量两两数据信号、两两地址信号的同步性时,当只有一片DDR3内存时,只要①是可行的,两个信号同时测,即可看出时序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0754&page=1#pid1824894

    在这个版块,有个朋友给出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