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如何调节差分转单端电路使其平衡?

楼主(2020-04-10):
    问题是:差分输入的2端,并联在一起,输出还有信号。
请问如何调平衡了?

注意:R1,R2,R3,R4已用万用表挑过了,都是9.997K

网友:
    两个输入端并在一起用同一个信号源就不叫差分信号了,你这么测是想做啥?

网友:
    运放的5 6脚之间加个电容是不是有用?

网友:
    搞不懂你这个东西是用来干嘛的。但你那问题应该是出在1.5V分压那里,如果用LDO给出1.5V,那应该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电路有输出并不能证明放大器不平衡。这个运放在1KHz频率处的共模抑制比并非无穷大,即使电路完美平衡有响应也不奇怪。C4 1uF容量影响电路在1KHz的平衡,增大到100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