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tlab中对同一幅图进行多个横坐标 floatA标注

楼主(2020-04-10):
海洋上常用要在一幅图上同时绘出温度、盐度、密度曲线,如图

可以使用floatAxis函数,地址为
http://www.mar.dfo-mpo.gc.ca/science/ocean/epsonde/programming.html

上图使用floatAsixX.m函数可以绘制类似图像

调用方式为,[hl1,ax2,ax3] = floatAxisX(varargin)

hl1: line 的句柄
ax2: line所在axis的句柄,即图像所在坐标轴的句柄
ax3:浮动x轴的句柄
这个函数事实上是绘制了两幅图,
把线画在上面的大图中,在图下面又绘制一个x轴,作为该line的x轴

varagin:variable argument input 输入变量
nargin=2
输入 x,y值
nargin=3
定义曲线,默认为‘k-’,黑实线
nargin=4
定义x轴label,‘string’
nargin=5
定义x,y范围, [xmin,xmax,ymin,ymax]

首先plot一个正常图像,以此作为之后float轴的基准
然后再用floataxis函数加入其它参量绘图
运行Demo进行对比:CTDplotX.m

实例使用可参考下一篇日志
matlab contour等值线设置 双横坐标 floatAxisX,labelspacing
http://hi.baidu.com/curbzz/blog/item/a5449ad7fb9483c850da4bdd.html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