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保养维护操作指引

楼主(2020-04-10):
波峰焊保养维护操作指引

一、喷雾装置
喷雾系统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电路板焊接质量
喷雾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将松香助焊剂均匀的喷洒在印制电路板上
1.1 构成:
1.1.1 无杆气缸
1.1.2 喷嘴
1.1.3 光电开关
1.1.4 接近开关
1.1.5 电磁阀
1.1.6 油水分离器
1.2 维护说明 :
1.2.1 、注意每班排放油水分离器中积水, 由下向上顶起油水分离器排水阀, 积水会自然排出 ;
1.2.2 、喷嘴属精密元器件 , 其阀芯与喷嘴之间间隙制造精度很高, 这样才能达到超强雾化效果及密封性, 在使用中要注意时常清洁喷嘴, 松香水中微量的杂质或挥发的残物均会阻塞喷嘴, 影响雾化效果, 因此每 8 个小时要清洁一次 ;
1.2.3 、油水分离器应经常拆下来用工业乙醇清洗, 以保证空气清洁 , 不污染助焊剂 ;
1.2.4 、建议使用免清洗助焊剂, 避免使用粘性助焊剂, 特别注意避免使用酸性很强的助焊剂, 以免造成对喷嘴 , 管件等元件腐蚀 ; 每班必须清洗一到二次喷嘴, 以防止喷嘴堵塞 , 影响生产 ;
1.2.5 、经常用酒精擦洗喷雾装置光杆, 并对其上涂抹黄油 ;
1.2.6 、对原点接近开关 ( 远端接近开关 ) 、光电开关应经常观察是否有杂物, 一般应每月一次拆下来进行清洗 . 清洗时 , 应注意使用湿的软抹布轻轻的擦掉杂物;
1.3 日常操作与维修 :
1.3.1 、由于助焊剂中各种成份挥发性不一致, 因此生产中须经常检查助焊剂比重, 使助焊剂维持量佳比重 : 0.80 ~0.83 (以助焊剂厂商要求为准) ;
1.3.2 、经常检查酒精与助焊剂是否符合工艺要求;
C、每周定期拆下喷头用酒精清洗, 然后在喷嘴内弹簧处和密封圈涂抹黄油;
D、及时放掉空气过滤器中的积水;
E、定期检查气管有无破损

网友:
维护也得好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