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怎样才能把一条线段从头到尾的选择呢?

楼主(2020-04-10):
    就是怎样才能把一条线段从头到尾的选择呢?

网友:
    完全可以,当你选中一条线段或焊盘需移动或复制时,操作如下:   首先打开屏左下角有一个当前光标显示的按键,按一下开启窗口即可,然后 按一下鼠标选中当前需移动的目标,在 开启的窗口中,直接输入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