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使用窍门及注意点

楼主(2020-04-10):
波峰焊使用窍门及注意点

1 助焊剂箱上的气压,应调到顶帽自动喷气或气压表到 0.1—0.2 个气压为最佳工作状态。(顺时针为调大气压)喷涂助焊剂的气压无需太大,太大了会把助焊剂吹散,造成浪费。空压机要到 4— 5 个气压才能满足工作需求。

2 针阀压力要到两个气压,隔离风刀可以不用。

3 循环酒精 (清洗链爪用 )可以不用,链爪太干净了对 PCB 没有了摩擦力,容易滑板。如需清洗可用不锈钢打磨轮打磨。

4 开关电源和锡炉电源引出的线头用导线连起来可以强制加热, 缩短融锡时间。 但是实际温度升到 120 度最高不能超过 150 度时必须断开连线,否则会发生炸锡危险。

5.
1 从上层加热引几根线到制冷上,空调就可以使用了。
2 传送带上的小链条型号是 DID—27,大链条型号是 35B17。

6 链爪导轨由 3 个调节螺丝杆固定,可分别调整其宽度。方法如下:在要调整螺丝杆的齿轮旁边找到链卡,然后打开链条转动齿轮(顺时针为宽,逆时针为窄)记住转了几圈(如果调过了可以在调回来一点)然后装上链条就可以了。

7 调整导轨宽度之前一定要把高度升起来, (一般为三圈)防止把链爪刮伤。宽度调好后在降到原位就可以了。

8 降低锡炉时要先把下面传感器的线线拆开(传感器坏了,就直接接在一起了)才能降低锡锅。

网友:
楼主分享的窍门都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