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安装是什么?

楼主(2020-04-10):
什么是芯片安装,在SMT组装中的作用?

网友:
芯片安装有助于SMT组装的核心含义,它指的是SMC或SMD快速放置在SMT组件上的过程。焊盘留在PCB焊盘上。因此,基于焊膏的附着力,元件会暂时粘在电路板表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