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基于FPGA的PCB信号完整性需要进行哪些检查?

楼主(2020-04-10):
我想知道xilinx推荐的基于Xilinx FPGA的PCB的信号完整性分析。
我正在做基于Xilinx FPGA的电路板,想知道在将其发送到制造之前该对PCB进行哪些分析/检查。

网友:
不确定是否有任何免费的SI工具。
你可以检查一下。
尝试从供应商处获取试用版,以便在特定时间段内试用它然后再购买。
关于什么检查,没有任何具体格式。
基本上对所有高速IO接口运行检查,以检查过冲/下冲,振铃,串扰等。

网友:
电源压降,电源参考面,高速线si要求是否处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