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实现矩阵指定列按行随机打乱位置,感谢!

楼主(2020-04-10):
如何实现矩阵指定列按行随机打乱位置,有一矩阵,如A=[1 2 3 4;8 4 5 6 ;8 9 3 0;5 7 6 9],我想实现除A(:,1)不变,其余各列按行随机打乱元素位置。打乱后的矩阵有可能是A=[1 4 2 3;8 5 4 6 ;8 3 0 9;5 9 7 6]等。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A = [1 2 3 4;8 4 5 6 ;8 9 3 0;5 7 6 9];
[n,m] = size(A);
temp = arrayfun(@(ii) A(ii,[randperm( size(A,2)-1 )+1]),[1:1:n],'UniformOutput',false);
B = [A(:,1),vertcat( temp{:} )];
disp(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