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反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10):
反射是什么意思?/ I4 O8 Z. P- }8 g. t

网友:
我也不专业啊,说下自己的简单理解,电流看成水流,当河道(阻抗)发生变化时,一部分水流(信号)就会反射回来

网友:
    阻抗不匹配产生的。

网友:
    在訊號路徑上出現阻抗不匹配的狀況時,就會出現訊號反射的現象,越高頻的訊號,現象越明顯

网友:
    信号在链路中传输,由于链路上存在不连续的情况,例如传输线上阻抗不匹配、过孔阻抗不匹配等原因,就会存在反射。能量守恒定律是这样讲的:开始的能量等于结束的能量。例如信号能量为1,经过不连续的传输线后,一部分被反射,一部分传输,理论的情况是反射的加上传输的等于1。

网友:
    反射是由于传输线瞬时阻抗发生变化而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