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DRC时的报错,碰到过的麻烦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2020-04-10):
图中绿色框框标示的是什么错误,没看出来,DRClist里面大致说是连接冲突;$ ~0 O4 h! T' ]1 C

楼主:
管脚定义有冲突,修改后DRC正常;

网友:
    器件原理图symbol的管脚定义检查一下

网友:
    drc检查规则里面可以设置 你看下你这个器件管脚属性 与drc规则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