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

楼主(2020-04-10):
各位大神碰到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没见过。

网友:
    建议从新安装软件试试

网友A:
    安装了高版本,原有的9.5版本启动就会出现上面那个错误,重新安装9.5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了高版本,原有的9.5版本启动就会出现上面那个错误,重新安装9.5就可以解决

    厉害,厉害,不影响使用,我就懒的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