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820-LF回流焊炉的升温问题。

楼主(2020-04-10):
: w& ^1 C+ B, D# ?, ]RF-820-LF回流焊炉七、八温区下温区升温慢。已做试验:只打开七下温区加热,没反应;只打开八下温区加热没反应;同时打开七、八下温区加热,可以升温,但是升温速度很慢。只打开1下温区,升温正常,只打开7上温区,升温正常。全部打开加热,其他温区正常,七八下温区升温慢,与设置温度相差二三十摄氏度。运风正常。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回流焊加温有问题,一般无非就是:1.发热丝老化,加热不良2.热风马达不转,热气扩散不均匀3.感温线有问题4.固体电容坏,无法正常控制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