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楼主(2020-04-10):
有一堆0-2范围变动的数据,要将之按顺序画出折线图,如何让y轴大于1的区域为蓝色,小于1的为绿色?
也参考了论坛里相关内容,但是就是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我的代码如下(为了防止数据稀疏,采用线性插值法):
x=1:1:100;
y=2*rand(1,100);
xi=0:1/10000:100;
yi=interp1(x,y,xi,'linear');
plot(xi,yi)
hold on
area(xi(yi>1),yi(yi>1),'FaceColor','b')
hold on
area(xi(yi<1),yi(yi<1),'FaceColor','g')

结果如图所示,但是我想让y轴数值为1的下方蓝色部分应该显示绿色,原先绿色部分应该是白色。

网友:
你可以试试换个思路,先把f(x)下区域全部涂蓝,再把y = 1下区域全部涂绿,最后把f(x)与y = 1下的交集涂白
x = 0:1:20;
y = 2*rand(1,21);
xi = 0:1e-2:20;
yi = interp1(x,y,xi,'linear');
close all;hold on
area(xi(yi>1),yi(yi>1),'FaceColor','b')
area(xi(yi<1),0.*xi(yi<1)+1,'FaceColor','g')
area(xi,bsxfun(@min, yi, 1),'FaceColor','w')
plot(xi,yi,'k-','LineWidt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