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请教大神,Allegro格式网表怎么导入Mentor Xpedition

楼主(2020-04-10):
或者是有其他不依赖xpedition中心库导入网表的方式??

网友A:
    需要封装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封装库

是有自己封装库的,目前的方法是调用.KYN格式的网表,但是也需要通过中心库去关联。
请问水飞哥有没有不依赖中心库关联的方式?

网友:
    可以看看转换工具里面有咩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