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表贴连接器焊盘设计?

楼主(2020-04-10):
    如下 这个连接器 的异性焊盘直径比实际器件直径大1mm,我能否在现有基础上,减去0.5mm,这个应该注意些什么?大神们指导下!

网友:
    去掉之后 会不会 导致SMT时爬锡量太少,虚焊。。。这个需要注意评估

楼主:
    一般该怎么评估,有参考资料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该怎么评估,有参考资料么?

    一般不会有问题,板子空间紧张可以适当调整。关于焊接上锡量的问题,可以适当把钢网开大,回流焊会爬锡过去;或者采用阶梯钢网(成本高很多,如果有需要阶梯,一般SMT会手动处理达到阶梯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有问题,板子空间紧张可以适当调整。关于焊接上锡量的问题,可以适当把钢网开大,回流焊会爬锡过 ...

感谢回复,焊盘是图纸推荐的焊盘,也不知道推荐的是用多厚的钢网合适, 焊盘比焊脚直径要大出1mm,减小0.2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只是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评估。

网友B:
    ipc7351里有答案。这个是smt的标准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c7351里有答案。这个是smt的标准文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