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双位NPN三极管替代芯片请大神帮吗

楼主(2020-04-10):
    如图,之前选的BCM56DS,芯片需要代购,想找一个相同管脚排列的替代品,设计上余量很大,所以芯片参数先不考虑。封装可以是SOT363

网友A:
    DIODES公司 DMMT3906W
罗姆公司 IMT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ODES公司 DMMT3906W
    罗姆公司 IMT2A

您好,我用这个芯片驱动电机,需要一个连续电流5A以上封装SOP8的芯片,您知道有哪些吗,我找了一些电流都在3A以内

网友:
    驱动电机要用MOSFET,去digikey搜吧,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