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大佬一个电源压降及优化的问题

楼主(2020-04-11):
最近在设计一个100mm宽的板子,电源输入端在最左边,电流从左到右,电压2.5V,电流不到2A,担心压降问题会影响到最右边用电端,所以想在其它层补偿一块铜皮搭在上下两块铜皮的共用via上,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缓解压降带来的问题,同时这算不算loop呢?
 这是做补偿前
这是做补偿后
求各位大佬指导,谢谢!

网友A:
    如果担心压降,可以把铜皮加宽、加厚、多铺几层,有条件的话做个仿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担心压降,可以把铜皮加宽、加厚、多铺几层,有条件的话做个仿真看看

多铺几层是不是也是需要从输入端开始铺,铺到用电末端才有效果,仅在末端补偿一块是不是没啥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一波。。。

不具备仿真条件????

楼主:
    各位大佬有没有关于压降的各个参数总结表,比如多宽多厚铜皮多少距离压降多少的总结

网友:
    可以用带仿真功能的EDA软件仿真试试看

网友C:
    将这段铜皮不盖绿油,然后在上面镀一层锡 就可以过大电流和减小电阻

网友:
你这样做的效果比不做肯定是好些,但因为输入端的铜皮面积没有改变,流过的最大电流也不会改变,至于电阻会改变多少我也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这段铜皮不盖绿油,然后在上面镀一层锡 就可以过大电流和减小电阻

    内电层????

网友:
    你这个可以计算一下电源阻抗,按5%的ripple来算,允许的电源阻抗为2.5*0.05/2=0.0625ohm,然后再通过仿真软件看一下电源阻抗是不是满足要求

网友:
    1A 40mils1oz铜 预估。从源端到终端。

网友(2020-09-21):
    会有改善,但改善效果不大,最好是全路径都补一整块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