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NA仿真工具中的相位裕度稳定性

楼主(2020-04-11):
我在仿真时,发现相位裕度为负值,这是不是说明运放不稳定?

楼主:
相位裕度应该可以判断稳定性

网友:
没用过TINA,不清楚它如何定义相位裕度的符号。但照经典反馈理论,当有限带宽系统的环路增益随频率上升而下降、达到单位增益的时候,在该频率处环路总相移如果没有达到180度,那么系统稳定,而在该频率处总相移距离180度还差多少度,这个差值就叫做相位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