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重新编号,导入到PCB后,布局全部飞掉

楼主(2020-04-11):
现在遇到的状况是:有A,B两份单独的原理图,我用A版原理图调好布局,现在硬件工程师要把原理图A和B合在一起,且重新编位号,便于项目管理。如果我用合好后的原理图导入到原PCB,则原布局全部飞掉。现在我只用重新编位号后的A原理图导入到原PCB中,因为只是位号不一样,设计完全一样,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不用重新布局的问题?比如reuse或者其他的方法?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项目太急且重新布局工作量巨大。

楼主: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原理图不能动了,所以PCB反标是不可能的了。我自己有试过整个布局reuse,0%识别率。看来这次是被硬件工程师坑大了。如果各位还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请分享一下,包括转换成AD/Cadence。

网友:
写代码直接在PCB中依据原理图重新编号就好了吧EDA_BOMHelper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先把pcb器件的座标导出来。在原理图改位号eco会产生位号更改列表,根据这个列表更新座标文件。然后在乱掉的pcb中,根据座标文件自动放置器件。最后一步需要自己写个脚本。

网友A:
    发你一个脚本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你一个脚本参考

    这个脚本的操作逻辑是什么?通过坐标文件去对应?

网友A:
    是的。把跑飞的器件座标设置到原来的。 就相当于器件没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把跑飞的器件座标设置到原来的。 就相当于器件没动了。

我看脚本要求的是TXT格式,脚本里面rtn,ref,layer,x,y,orientation中的rtn是什么属性?ref是位号,layer是层数,x,y,orientation分别对应的是xy坐标以及角度。目前我导出的坐标文件是excel文件。excel里面有parttype,refdes,partdecal,pins,layer,orientation,x,y,SMD,GLUED这些属性,我需要怎么修改才能使用你发给我的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把跑飞的器件座标设置到原来的。 就相当于器件没动了。

脚本运行到b=read_file(ofn.lpstrFile)这一行就停止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把跑飞的器件座标设置到原来的。 就相当于器件没动了。

我把part_location.dll放到本地文件夹,修改get_coordinate Lib路径,脚本能运行,但是最终结果是0 update。是否与坐标文件中ref,x,y,layer元素有关。我用的pads版本是vx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把跑飞的器件座标设置到原来的。 就相当于器件没动了。

更新状态:看了你之前发的贴子,我发现我的位号,x,y,角度顺序错误,修改过后,脚本可以运行。有3000+元器件,正在运行,等待结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把跑飞的器件座标设置到原来的。 就相当于器件没动了。

器件全部摆放完成,6层板,txt文档中我设置了layer的属性:1或者6,但是全部摆放在第6层。

    zsc

网友:
    关注下,这个坑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器件全部摆放完成,6层板,txt文档中我设置了layer的属性:1或者6,但是全部摆放在第6层。

    不要用数字,你导出的时候里面应该是“TOP"或者”BOTTOM“呀。 保持不变就可以。layer是”TOP"的会放top面。其他的都是bottom面。注意字符大写。

网友B:
    能把具体的操作方法那些发出来吗?我们也是经常有这个问题,只能让硬件改原理图,改编号
若PCB处理的话,具体的方法如何?

楼主(2020-05-15):
引用 网友B:
能把具体的操作方法那些发出来吗?我们也是经常有这个问题,只能让硬件改原理图,改编号
若PCB处理的话, ...

需要下载本贴中那位大佬的脚本,需要修改脚本,编辑脚本,里面看到软件路径,修改成你自己电脑软件安装的地方。Layout输出的XY坐标,另存为的时候要选择带Tab的TXT文档。这几点全部改好之后,就可以运行脚本,读取TXT文档,Layout软件会自己根据TXT文档摆放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