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板叠层结构是否过设计?

楼主(2020-04-11):
请教:g-s-g-v-v-g-s-g对于上述叠层10g网络信号是否有必要?
谢谢!

网友:
    您为何觉得属于过设计呢?能否谈谈您的缘由呢?

网友:
为什么S都走在内层?你主要是SS和VV,SGVVGS,就足够了吧。

网友:
    如果你的用电量能够精准计算,能用1层解决的话,SGVS也可以,但是V层在S投影的位置需要割出对应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