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经典的防雷电路

楼主(2020-04-11):
比较好的防雷电路,有推荐的吗?

网友:
一般为压敏,TVS,GDT等,具体参数需要根据实际环境使用情况定。

网友:
你需要什么样接口的防雷电路?你可以搜一下,应该资料区有。其实防雷电路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
    看你端口以及等级,

网友:
    一个完整的浪涌防护方案,需要采用三级防护:一般将气体放电管用作第一级,压敏电阻放做第一或第二级,而TVS管(暂态抑制二极管)用做第二或第三级防护。

网友:
    感谢楼上的分享。

网友(2020-07-13):
    几种常见的防雷器原理介绍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及我们日常家庭,或者家用电器,为了防止在雷击的时候损坏,都要加防雷电路,来防止雷击对用电器导致的损坏。而很多用电器由于不正规工厂生产或者生产工厂为了省本,根本没有防雷电路,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我们一般在装修房屋时候会加装防雷设备。当然基本上都是购买成品加装,我们搞清楚他们的防雷原理后,我们也可以自己做或者坏了自己检修,下面是我们家用单相电的几种防雷介绍:
交流电防雷

单相并联式防雷器

电路一:成本最低的电路

说明:
    1、优点:电路简单,采用复合对称电路,共模、差模全保护, L、N 可以随便接。
缺点:压敏电阻VAR1 短路失效后易引起火灾。最好在每个压敏电阻上串联一个工频保险丝以防压敏电阻短路起火。如果L、N 线不可能接反,则可省去压敏电阻VAR2、VAR3,将放电管G 的上端直接接到N 线上,构成“1+1”电路。
    2、压敏电阻的压敏电压值参照下表选取(选压敏电压高一点的更安全、耐用,故障率低,但残压略高);根据通流容量要求选择外形尺寸和封装形式,或采用几个压敏电阻并联(应挑选压敏电压相近的并联,以延长使用寿命和确保安全,一般选择10-15%的比较多,太高的实际对用电器保护不是太好. 小于10%也经常有人用,但是,亚敏电阻很容易坏)。

3、陶瓷气体放电管的通流容量根据要求的通流容量选择,直流击穿电压为470V~600V。当要求的通流容量≤3KA 时,可以用玻璃放电管代替。
    4、压敏电阻和气体放电管都必须按冲击10 次以上的降额值计算通流容量(压敏电阻为一次冲击通流容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气体放电管为最大通流容量的一半左右)。
    电路二:比较安全的电路

    说明:
    1、优点:采用复合对称电路,共模、差模全保护, L、N 可以随便接,正常工作时无漏电流,可延长器件使用寿命,由于陶瓷气体放电管失效模式大多为开路,不易引起火灾。缺点:万一压敏电阻和陶瓷气体放电管都短路失效时还有可能起火。
    2、压敏电阻的压敏电压值参照下表选取(选压敏电压高一点的更安全、耐用,故障率低,但残压略高);根据通流容量要求选择外形尺寸和封装形式,或采用几个压敏电阻并联(应挑选压敏电压相近的并联,以延长使用寿命和确保安全,一般选择10-15%的比较多,太高的实际对用电器保护不是太好。小于10%也经常有人用,但是,亚敏电阻很容易坏)。

3、陶瓷气体放电管的通流容量根据要求的通流容量选择,直流击穿电压为470V~600V。当要求的通流容量≤3KA 时,可以用玻璃放电管代替。
    4、压敏电阻和气体放电管都必须按冲击10 次以上的降额值计算通流容量(压敏电阻为一次冲击通流容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气体放电管为最大通流容量的一右)。
电路三:通用的安全保护电路

    说明:
(选压敏电压高一点的更安全、耐用,故障率低,但残压略高);根据通流容量要求选择外形尺寸和封装形式,或采用几个压敏电阻并联(亚敏电阻就是一个被动等死的元件。所以为了长期稳定工作,需要多个并联。如图所示第一级为m 个压敏电阻并联,第二级为n 个并联,应挑选压敏电压相近的并联,每个压敏电阻都要单独串联温度保险管,以延长使用寿命和确保安全)。
    1、温度保险管一般采用125℃~135℃、15A/250V 的,应与压敏电阻有良好的热耦合。最好再串联一个工频保险丝以防工频过电压瞬间击穿压敏电阻起火。
    2、气体放电管的通流容量根据要求的通流容量选择,直流击穿电压为470V~600V。当要求的通流容量≤3KA 时,可以用玻璃放电管。超过3KV用陶瓷放电管
    3、压敏电阻和放电管都必须按冲击15 次以上的降额值计算通流容量(压敏电阻为一次冲击通流容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放电管为最大通流容量的一半左右)。
4、串联电感为空心电感,电感量应≥22μH,导线直径应按负载电流计算。

    常州鼎先电子有限公司
    13775299578邢思前
    专业生产瞬态抑制二极管阵列

网友(2020-10-20):
    请问俄武器额外全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