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allegro17.2设置简单软硬结合板的叠层、光绘?

楼主(2020-04-11):
    如何使用allegro17.2设置简单软硬结合板的叠层、光绘?

网友:
    软硬结合版只能做硬板比软板多两层设计么?不能做硬板软板是一样层数吗?

网友A:
    给的起钱怎么做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的起钱怎么做都行

网友(2022-03-16):
    光绘和硬板一样,多少层就是多少光绘,叠层基本上就是在硬板中间搞2/3/4层软板,drill层里标注出软板区域。叠层描述里面标注一下fpc是哪几个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