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xplorer 使用方法

楼主(2020-04-12):
各位大神如何使用 sigxplorer 快速设置代替pinpair

网友:
要比较快的方法得用skill,直接在PCB上即可设置。杜老师就有一个免费分享的,可以找他要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mp.weixin.qq.com/s/ptkD0uW32KsdR0bJWynwEQ

    怎么调出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调出来呢

可以使用了吗? 我这边安装好不知道什么原因无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调出来呢

    我也是不知道怎么使用   还得杜老师出来  指点指点

网友:
    厉害啊,这个操作省事了

网友:
    看我发的详细使用指南,里面写的非常清除了,有问题可以截图出来

网友:
App点不开这个链接,进网站又找不到这条帖子怎么解决

网友:
    APP里面可以复制文字,粘贴到浏览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了吗? 我这边安装好不知道什么原因无法使用

    感觉 过期了吧  我的也不能用  或者 这个语句有问题  也是加载不成功

网友A(2020-05-12):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了吗? 我这边安装好不知道什么原因无法使用

今天加载这个成功了  但是要做成菜单  还没有实现  只能通过  语句来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加载这个成功了  但是要做成菜单  还没有实现  只能通过  语句来调

细节方法说下,我模仿操作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细节方法说下,我模仿操作下

多余字符删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