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做异形封装

楼主(2020-04-12):
AD将半圆导入PCB,然后转换,发现圆的周边都变成一小段的直线了,怎么回事?

网友A:
我刚刚试了一下  没出现你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试了一下  没出现你的情况

你用的是AD哪个版本?我是09的

网友A:
16版本     你把你画的图发给我一下  我用16打开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AD哪个版本?我是09的

刚用09试了,也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版本     你把你画的图发给我一下  我用16打开看看

刚好用到了这个封装,还没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用09试了,也没有这种情况

    要不是我的电脑显卡有问题?要么就是软件设置有问题?还搞不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不是我的电脑显卡有问题?要么就是软件设置有问题?还搞不定啊

    应该不是电脑卡的问题,这是我做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电脑卡的问题,这是我做的效果

    那就有可能是软件设置有问题

网友(2020-07-28):
    我刚刚也试了一下  没出现你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