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网优有它就够了】LTE外场优化篇

楼主(2020-04-13):
    第1章总述
    无线网络覆盖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总体来讲有四类: - 是无线网络规划结果和
    实际覆盖效果存在偏差:二是覆盖区无线环境变化:三是工程参数和规划参数间的不一-致:
    四是增加了新的覆盖需求。良好的无线覆盖是保障移动通信质量和指标要求的前提,因此,
    覆盖的优化非常重要,并贯穿网络建设的整个过程。
    移动通信网络中涉及到的覆盖问题主要表现为覆盖空洞、覆盖弱区、越区覆盖、导频
    污染和邻区设定不合理等几个方面。本章结合覆盖优化相关案例,主要介绍了处理覆盖问
    题的一般流程和典型解决方法。
    第2章弱覆盖的优化
    2.1原因分析
    弱覆盖的原因不仅与系统许多技术指标如系统的频率、灵敏度、功率等等有直接的关系,
    与工程质量、地理因素、电磁环境等也有直接的关系。一般系统的指标相对比较稳定,但
    如果系统所处的环境比较恶劣、维护不当。工程质量不过关,则可能会造成基站的覆盖范
    困减小。由于在网络规划阶段考虑不周全或不完善,导致在基站开通后存在弱覆盖或者覆
    盖空洞。发射机输出功率减小或接收机的灵敏度降低。天线的方位角发生变化、天线的俯
    仰角发生变化、天线进水、馈线损耗等对覆盖造成的影响。综上所述引起弱场覆盖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网络规划考虑不周全或不完善的无线网络结构引起的
    ➢由设备 故障导致的
    工程质量造成的
    ➢RS 发射功率配置低,无法满足网络覆盖要求
    ➢建筑物等 引起的阻挡

网友:
    无线网络覆盖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总体来讲有四类: - 是无线网络规划结果和 实际覆盖效果存在偏差:二是覆盖区无线环境变化:三是工程参数和规划参数间的不一-致: 四是增加了新的覆盖需求。良好的无线覆盖是保障移动通信质量和指标要求的前提,因此, 覆盖的优化非常重要,并贯穿网络建设的整个过程。 移动通信网络中涉及到的覆盖问题主要表现为覆盖空洞、覆盖弱区、越区覆盖、导频 污染和邻区设定不合理等几个方面。本章结合覆盖优化相关案例,主要介绍了处理覆盖问 题的一般流程和典型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