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E干扰排查方法

楼主(2020-04-13):
    中国移动
    ChiraMsie
    LTE干扰分类
    ●LTE干扰分为 系统内干扰和系统间干扰,系统间干扰包括杂散干扰、阻塞干扰、互调/
    谐波干扰等,系统内干扰包括远距离同频干扰、GPS故障、数据配置错误等。LTE干扰
    会导致无线接通率、掉线率的下降,严重影响用户感知,对此,省公司牵头从频域100
    个RB分布规律上总结各类干扰的特征。
    干扰
    类型
    分类
    频域特征
    影响范围
    产生原因
    处理优先级
    排查难度
    无线
    接通
    远距离同中间6个RB抬升
    全网大面积大气波导、高站★★★★* ★★★★★

    频干扰
    更高
    系统
    内干GPS故障
    RB7、RB48-51及 故障站点周
    GPS故障、跑偏
    ★★★★★★★★古言
    RB92明显抬升
    边大片

    数据配置
    时隙配置错误、
    上行
    暂无
    小范围
    ★★★★★★★★★六
    吞吐
    错误
    帧头偏移

    DCS1800、FDD
    杂散干扰
    前高后低
    单个站点
    、小灵通
    ★★★★★★★★古言
    系统阻塞干扰
    全频段拾升
    单个站点DCS1800、 FDD★★★★★ ★★*★*
    间干
    互调/谐
    几个RB尖峰突起单个站点
    GSM900.
    ★★★★百★★★★★
    用户
    波干扰
    DCS1800
    感知
    其他干扰
    暂无
    单个站点TDS、 其他干扰源★★文★★★★★*

网友:
    LTE干扰分为 系统内干扰和系统间干扰,系统间干扰包括杂散干扰、阻塞干扰、互调/ 谐波干扰等,系统内干扰包括远距离同频干扰、GPS故障、数据配置错误等。LTE干扰 会导致无线接通率、掉线率的下降,严重影响用户感知,对此,省公司牵头从频域100 个RB分布规律上总结各类干扰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