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mmap

楼主(2020-04-13):
Linux提供了内存映射函数mmap, 它把文件内容映射到一段内存上(准确说是虚拟内存上), 通过对这段内存的读取和修改, 实现对文件的读取和修改, 先来看一下mmap的函数声明:
  • 头文件:
    • <unistd.h>
    • <sys/mman.h>
  • 原型: void *mmap(void *addr, size_t length, int prot, int flags, int fd, off_t offsize);
  • 返回值: 成功则返回映射区起始地址, 失败则返回MAP_FAILED(-1).
  • 参数:
    • addr: 指定映射的起始地址, 通常设为NULL, 由系统指定.
    • length: 将文件的多大长度映射到内存.
    • prot: 映射区的保护方式, 可以是:
      • PROT_EXEC: 映射区可被执行.
      • PROT_READ: 映射区可被读取.
      • PROT_WRITE: 映射区可被写入.
      • PROT_NONE: 映射区不能存取.
    • flags: 映射区的特性, 可以是:
      • MAP_SHARED: 对映射区域的写入数据会复制回文件, 且允许其他映射该文件的进程共享.
      • MAP_PRIVATE: 对映射区域的写入操作会产生一个映射的复制(copy-on-write), 对此区域所做的修改不会写回原文件.
      • 此外还有其他几个flags不很常用, 具体查看linux C函数说明.

    • fd: 由open返回的文件描述符, 代表要映射的文件.
    • offset: 以文件开始处的偏移量, 必须是分页大小的整数倍, 通常为0, 表示从文件头开始映射.

    下面说一下内存映射的步骤:
  • 用open系统调用打开文件, 并返回描述符fd.
  • 用mmap建立内存映射, 并返回映射首地址指针start.
  • 对映射(文件)进行各种操作, 显示(printf), 修改(sprintf).
  • 用munmap(void *start, size_t lenght)关闭内存映射.
  • 用close系统调用关闭文件fd.
注意事项:
在修改映射的文件时, 只能在原长度上修改, 不能增加文件长度, 因为内存是已经分配好的.